[MACBOOK]
苹果 MACBOOK A1287 2010 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19):
故障现象:用外接电源一切正常,电池能正常充电。拔掉外接电源马上关机,不用外接电源不能开机。

分析确定故障在隔离二极管及线路。经查为D6905的3脚虚焊。该元件为SOT665封装。

网友:
学习 了 ,THANKS  A  LOT

网友:
你的意思 进水发霉 空焊没 为

网友:
苹果机器遇到的少, 一般能修好楼主技术确实不错了

网友:
客户说是摔地下就成这样了。其实在放大镜下看焊盘本身就不好。和进水后一个样。

网友:
怎么测出来虚焊的,说说

网友:
这过程写得有点精简了吧,详细点啊

网友:
3.425V "G3Hot" Supply---这应该是苹果特点吧。 分析过程:因为电池不能开机,而外接电源能正常 工作,说明外接电源时3.425v是
正常的。只接电池时3.425v只有1v多(键盘接口量的)。而“H3HOt"在外接电源时正常,说明只接电池时它的输入电压不对。
实际量二极管的4脚电压也没有达到16.5v. 而输入端的3脚焊盘有16.5v.

网友:
因为元件太小,开始以为元件已坏。但吹下来量元件是好的。就在放大镜下看线路,发现焊盘已锈,没有焊锡。
处理后再焊好,一切正常。
就断定它是虚焊。

网友:
死鱼啊,这和捡钱没区别啊

网友:
有图纸 好办多了

网友:
有图就好办

网友:
楼主好运气,还在隔离外的电路都被你捡到了

网友:
好技术 又细心 顶楼主

网友:
这玩意也有虚焊的,腐蚀了吧

网友:
没进水,也有可能是腐蚀。放大镜下也没能看清楚。
不要迷信烂苹果,我发现现在的好多新本,拿了电池
用外接电源无法开机。不知道大家有没这样经历?

网友A:
以后修本子也得配个放大镜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师真牛呀

网友:
感谢  楼主   无私啊     我正好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修本子也得配个放大镜了

放大镜从背投电视拆一个,很好用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修本子也得配个放大镜了

放大镜从背投电视拆一个,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