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 14002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19):
联想旭日c467 14002,不开机按开关键无反应,测待机条件 3.3v 5v 有,开关待机电压 有,ec供电有,按开机键有低电平到ec ,ec复位也正常,后来查到LID信号发现u14 有3.3v 输入 无输出 , 更换u14 有3.3v输出 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 一般坏显卡的吧

网友A:
这板子好多都是桥进水   拆了重新做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只有华硕的这个问题多。

网友:
直接飞过去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好多都是桥进水   拆了重新做一下

什么时候进水也成通病了.

网友:
LID休眠信号为低电平 会导致不开机  或者 开机不显 还是比较简单的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