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LA9911P AMD REV 1。0 只认1G内存

楼主(2015-12-19):
  原来跟机子过来的是4G 的,不显示之后换了一条1G的就显示了,也能进系统,都正常。但是就不能上到2G或更大。BOIS也刷了还是一样,真没办法了。。。。有高手见过吗?///???

联想G505 板号:LA-9911P REV 1.0 bios.rar

网友:
换PC3-8500的内存,1066M的

网友:
找条试试看,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挑内存,现在一些机器内存供电是1.35V,你上1.5V的有可能亮不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现在新机器板载cpu基本  都是低电压1.35v内存, 还有这机器CPU爱坏    所有东西都是CPU管理

网友:
还是不行,换了PC3-8500的内存 2G,1066的和1060的,就是不行,

网友:
1。35V的也试过

网友:
35V的也试过

网友:
而已只有一条内存插槽能用,,,,,,,

网友:
这主板APU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