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不认硬件大招 分享

楼主(2015-12-19):
系统内 不认无线网卡    换无线 和恢复BIOS 无果的话 可以直接断开 无线卡槽 第20脚 强制开启无线

网友A:
好多机器都是能认到 但是打个红叉 怎么解决呢? 联想的装电源管理大部分都能解决可是有些 电脑不行啊,有啥好方法吗?

网友:
没修过不认无线网卡的,只修过认无线但是不出无线链接,F9恢复BIOS就好了

网友:
联想的需要电源管理驱动才可以开启无线网卡哦

网友:
在网卡上做手脚也可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机器都是能认到 但是打个红叉 怎么解决呢? 联想的装电源管理大部分都能解决可是有些 电脑不行啊,有啥 ...

打红×要看了  有些是无线硬件问题 有些驱动问题 有些是无线卡槽的问题 有些恢复bios就行 有些是主板电路问题 这些都有可能 因机器而已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机器都是能认到 但是打个红叉 怎么解决呢? 联想的装电源管理大部分都能解决可是有些 电脑不行啊,有啥 ...

刚刚亲测打红X 割20脚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亲测打红X 割20脚也行

下回试试,直接悬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回试试,直接悬空就可以?

直接割断就好

网友:
呵呵,有时候刷换了或刷了BIOS就会这样,在联想的电脑上有碰到过

网友:
试过了,联想的笔记本直接割断都不需要装电源管理,屡试不爽

网友:
特别是HP的,有时候放下电,还原了BIOS,进系统就不能用了,开不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