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

楼主(2015-12-19):
版号K42JR 4.1  用电池能放电,就是不充电。插上电源充电的电感直接就有19V  上官的控制角电压19V。这里就不正常了。正常的话插上电源充电的电感应该是2.几的电压的。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现在附上图纸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可以开机?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 电感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 电感短路吗

不短。有19V电压的

网友B:
电源 电池同时用应该是大电流,  隔离管  后面到电池电路应该有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 电感短路吗

怪我小闻,电感短路?还真没想过PWM电感短路后会是怎样的。只遇过断路。。。。。。。

网友:
芯片条件什么的你应该是换过了看过,那就换个自举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 电池同时用应该是大电流,  隔离管  后面到电池电路应该有个管子击穿了

同时用没大短

网友:
电池隔离管穿了

网友:
1009652758  加我  我看看

网友:
没图纸能修好久不错了

网友:
应该是串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