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QCL41 LA-8224P REV1。0 独显

楼主(2015-12-19):
   电流上到1。0,就是不显,各电压都出来了,只有一个集显没有出来,PU202各个条件都出来了,BST 5V  VCC 5V   EN 5V  PWM 1。9V  。以为是芯片坏了,后来把NCP6132P  第8脚的电阻去了,再开机,集显电压出来了,但是还是不显,电流上到 1。6这样就断了。。求指点,,,,,,,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你这是应该是不过内存什么的,集显最后的,跑码后才出来。最简单就是先刷BIOS看看。前头条件多的是。。。。。。

网友:
这个很难搞

网友:
查桥发出的PG都有不?还有时钟,程序。。。。

网友:
当PCH 收到,PWROK,APWROK,SYS_PWROK,最后发
出PLTRST#,
PLTRST#会去往CPU 的RSTIN#脚作为CPU 复位,
最后CPU 收到PLTRST#后,完成硬启动,开始寻址,读过内存以后才会出集显电压

网友:
太难了,有点难理解,,,,,,,,,,,,,,,,,

网友A:
已亮机,,,不过不怎么稳定,,刷BIOS也不行,后来加焊过桥就好了,,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先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亮机,,,不过不怎么稳定,,刷BIOS也不行,后来加焊过桥就好了,,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加焊南桥吧

网友:
目测 应该嫁汉桥 不知道会不会好 时间过去这么就了 楼主怎么修好的

网友:
BIOS  刷了没有 我遇到两台都是刷BIOS解决的  搂主刷下巴

网友:
哎··没技术 看到这种就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