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FT19W80PS不加电

楼主(2015-12-19):
测量12V,5V,ON/OFF正常,开关电压2.2V,原显示器是TCL,冠捷代工,按开关无反应,没有找到一样的程序,最后刷新MCU后正常。希望对遇到这样的机器,类似故障有用

AOC_912SW _T96MM5MYH4ACNNJ.rar

网友:
补充:产品代码:193W,驱动板:715G2078-2-M,屏型号:TPM190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