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通病不出集显电压曲折维修小伙伴速度围观

楼主(2015-12-19):
                  现在论坛改版了下载分特别贵。我们这西机油也要活跃起来多多发帖 。多多加分哈。
早上接一外地发货送修几联想G480 1A掉电目测螺丝被动过,  心里暗暗不妙, 但修机几年也还有点底气。直接开壳。拆除一大半这样就开始量电压了
目测还没有大修过。桥这西都没有乱动。暗暗高兴呀送钱的来了 接下来就是把主板掏下来裸板维修了  就是这个动作  走远了 真的走远了。裸板请看 还好吧小伙伴们

下面就开始测量电压了。待机 3.3   5.0 正常   开机  1A不动   不跑吗   仔细测量电压  满版跑完了  就CPU 和集显电压不出来其他都OK 仔细的看主板外观完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测量主板的晶振对不对。这个主板4个  南桥2个 网卡一个  显卡一个   一量就发现问题   南桥25m没有波波   其他的正常  看来问题在来这里 25M晶振壳都掉了   妈的还跑  在其他机器上拆一个估计收钱了{图是后面拍的开始没想发帖太简单的发没得意思}  开机  电流还是1A  我勒个去      但波波信号有了看图   接下来仔细测量CPU工作电压 工作关键点   供电5V 正常   svid   4脚VR_ON_CPU  3.3 正常   SVID 阻值正常    CPU 上下MOS管正常  对地阻值正常开来CPU 外围是没有问题偏偏就不是出CPU主电压
没得法换CPU     找一个双核的同代的装起   开机   *脏话*  什么情况  还是不跑 但电流到了再到0.8A左右轻微的上下动了2下不动   再量   我去CPU  主电压出来了  就集显电压还没有出来 但CPU多半死了  心头感觉不妙
  按以往的经验·集显电压不出  一般CPU   BIOS   南桥   电源芯片      G480的机器  , 大神们都知道的好吧刷 BIOS   刷3个一个吊样  CPU  G480的机器 CPU电源芯片从来就没有坏的 也不考虑  就是剩下南桥了   相信大神修道这类机器差不多也这个思路干桥 看图
干完开机   我去  0.8  还一个吊样   。心拔凉拔凉的  回头仔细想想维修过程看看哪里有遗漏的没有。晶振坏  CPU坏 按道理机器该亮了  但是集显电压就是不出。   上示波器  仔细看看波形   我还就不信邪了修个机器这么难。  一打 没有 再打  还是没有  但0.8 左右动了一下还是 在量  *脏话*  集显电压波形出来了一瞬间   真的不仔细还发现不了。 反复几次都这样集显波形出来一瞬间就没有了。。。。好吧我接机看看    通电  接屏线  妈妈呀  我的妈妈呀 0.8 0.7   1.1  1.3   久违的LG出来了

总结   这台机器不插屏线不出集显电压。 或出来一瞬间  。希望以后修道类似的问题的小伙伴们少走弯路      我想不插屏线是显卡没有认到屏所以把集显电压关了  写的不才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踊跃发帖  写帖不易  一上午就过去2点没有吃饭  。来论坛5年了  还6积分  大家给加加分吧。加分不够你的分的 让分嗨起来吧小伙伴们   求版主射精  射精 谢谢大家。

网友:
还没有写完   按错了

网友:
后面几个图大家无视  还不太熟练   不晓得扎个删除、

网友:
没看明白 是不是cpu坏了  25m晶振其实换了   接屏应该就亮机了 只是没接屏而已。

网友:
楼主意淫的不错~~加个赞 万能的示波器

网友:
这机子我也修过好几个,倒没注意集显电压这回事, 我一般看电压有跳变就接屏

网友:
以前修机没注意g480集显供电  这次知道了

网友:
一般差不多就接屏了。。。

网友:
4楼正解   就是CPU坏的    晶振  坏的   。这个机器不接屏没有集显电压   给走远了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的,不接屏不出集显电压,,学习了

网友:
总的来说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G480,没有你说的不接屏不出集显供电的情况,这不是什么通病,而是楼主陷入误区,搞复杂了。

网友:
25M晶振坏CPU坏,我这有台G480 无待机,把待机5V后面的及点断开就有了,5 V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后面就是没有短路的而且待机  3   5V的G级矢量非常少,郁闷中,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这个坏了几个地方啊

网友:
楼主 的示波器应该是用来寻找灵魂体的 看起来有点邪气 哈哈

网友:
最后就晶振坏了是吧  上次我修CQ40的 AMD的  也是 不跑马  我吧北桥都换了两个 才发现时钟晶振坏了  14.318的   郁闷死了

网友:
平常也没有注意这个,看见有跳变几次都接屏了,没有单独的去量过集显电压。

网友:
呵呵,这还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