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6c不触发

楼主(2015-12-19):
按开机键无反应,测DNBSWON#无下拉,测NBSWON#已经发至ec,测rsmrst无,测3、5pcu pgok置空不用。看图纸还有个+1.1V_DUAL为待机下出电压。测量发现没有。用示波器测得电压有瞬间的波形及有短暂的1.1v出现,即为反馈或负载出问题,直接更换+1.1V_DUAL的滤波电容ok。

网友:
这种电容烧得少

网友:
小电容烧得多,特别是18V的,联想机很多都是烧18V那电容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1.1V_DUAL是桥的待机条件吗

网友:
1.1v双路供电,和触发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电解电容坏的多

网友:
呵呵,送钱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