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烧糊成这样了,逆袭亮机!

楼主(2015-12-19):
拿到板子一看*脏话*都成这样了 ,中间花了不少时间清理。。。CPU供电芯片也烧挂了。。处理完之后如图: ,处理完毕之后,电源接口的保险也烧坏了换好,测量公共点无短路,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待机0.03有点高,,测待机3V和5V都出来了,我触发试试。。。没反应,,,看来还有地方没搞好。。测量EC的条件,,第一枪对准PBTN_OUT#EC的117脚有3.3V,按下开关,,无高低高跳变。。看来是EC的条件没满足。。。掉转枪头一炮就中了,95脚ACIN为0V,心里想着是不是6251没焊好呢?又想到烧成这样了,隔离保护管子应该也挂了吧,,测量PQ302直接击穿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PQ301和PQ302都换了,通电。。待机为0.00,隔离保护没过,,测量PQ301和PQ302的4脚控制级都为19V,,,肯定不能导通了,看来问题还是在6251上,我量6251的24脚主供电才1.5V。。追着查发现 PR310的1脚有19V,2脚才1.5V,看来这个电阻烧断路了,换个10欧姆的上去,通电。。。。我擦。。怎么还是待机0.00,再量一下6251的24脚还是1.5V,PC309的2脚已经有19V了,我晕,,,原来是24脚没焊好。。一烙铁下去。。搞定,,,通电。。待机0.03,装上开关,按下。。。电流跳到0.9几了。。。我擦CPU还没装呢,怎么这么高电流,但是测量各大电感除了CPU供电以外,其他的电压全部都来了,好吧,我装个能出CPU供电的坏二代CPU上去看看,电流跳到1.3了,测量CPU供电出来了,OK,那就上好的CPU,上内存,上电亮机了, 终于逆袭完毕。。修得真累啊,来点分呀。。这些是板子烧坏的元件

饮水。思源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A:
这种芯片换不难要是BGA的就有难度了

网友:
又来骗我十分

网友B:
楼主,烧成这样都修,不怕修好后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换不难要是BGA的就有难度了

是的,换好了就好了。。。不好就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烧成这样都修,不怕修好后不稳定吗?

一般不会的啦,我进过系统测试过了,没问题,返修再说啦,,那都是钱哪!!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6 好好学

网友C:
烧成这样,竟然没烧断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成这样,竟然没烧断线路

幸好过孔线没烧掉。。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6 好好学

网友D:
像着种板层没烧坏,还能修修, 要是板层也烧了,之前给客户说换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着种板层没烧坏,还能修修, 要是板层也烧了,之前给客户说换班了。

我把6251扒开一看,有2个脚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把过孔烧掉了

网友:
我看见这样的直接就脑残了

网友E:
烧成这样了,怎么拆不容易断线说说心得呗

网友:
命中要害,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成这样,竟然没烧断线路

不幸中的大幸~~,不会拆下来的话,也会把板子上的线拆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烧成这样了,怎么拆不容易断线说说心得呗

上油。。。。再上油。。。。上烙铁上有铅锡线拖。。。。再拖。。。(拖不要太用力,会疼的。。)然后上风枪。。。吹吹更健康。。。就出来了

网友:
除了掉电 ,原来保隔也不好搞

网友G:
烧成这鸟样,修好真的要很大的毅力。楼主威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烧成这鸟样,修好真的要很大的毅力。楼主威武。

威武就给俺来点分呀。。好穷哦

网友:
除了掉电问题 ,原来保隔也不好搞

网友H:
QFN的焊盘掉了最蛋疼

网友I:
修好真的要很大的毅力。楼主威武

网友J:
烧得连型号都看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QFN的焊盘掉了最蛋疼

只要过孔没断就好办,飞飞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真的要很大的毅力。楼主威武

修这块主板的确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油。。。。再上油。。。。上烙铁上有铅锡线拖。。。。再拖。。。(拖不要太用力,会疼的。。)然后上风 ...

这个方法正解

网友:
需要点耐心的!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建议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威武就给俺来点分呀。。好穷哦

已经给了啊,你没注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烧得连型号都看不出来了

这种板子那个芯片一般都是6251

网友:
主板我最怕烧坏PCB ,有时PCB线路都烧成对地短路,没的修

网友:
这个是进水了吗

网友:
烧这么多都修复了,楼主威武。

网友:
PCB没烧几个洞什么的,都不算严重,,,,,,,,,,,,

网友:
感觉烧的程度还好 啊,最起码主板线路组织没出大问题

网友:
还好。没有烧坏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