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屏幕无法点亮偶尔能点亮 不是背光问题

楼主(2015-12-19):
小米4LTE 3G 16G版本  能正常开机 但屏幕不显示 按键灯亮  有时反复按开关机键  能点亮屏幕 点亮后一切正常!该怎么修!

网友:
还是用先软后硬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米4的按键清洗下,要不就显示升压管看看

网友:
在机子不亮的时候查屏和背光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