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50G硬盘停电后,

楼主(2015-12-19):
单位一台电脑,用的是ST硬盘, 停电停的, 坏了, 现象是通电电机转,几秒后就噶达噶达地响, 买了块板换上还响。哪坏。
电脑

网友:
响11下,就不响了

网友:
应该是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敲盘一般都是磁头故障了,希捷的磁头敲盘,盘片也不保了估计,数据无用的话扔了吧

网友:
明显磁头挂了, 换银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