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东芝L510艰难维修过程,绝对值得一看!

楼主(2015-12-19):
型号:东芝L510
板号:6050A2278101-mb-a02
现象:加电不显示
    前言:被论坛赋予使命,最近发现责任心大了很多,斑竹就该以身作则行动起来,多多发帖帮助新人,已经养成了修一些机子随手拍照的习
惯,以便发帖!
   接到客户的一台东芝L510,客户描述在别处修过几天,换过显卡还没修好,技术人员说修不好了,板层坏了只能换板,也没找到主板,所以就跑到我们这里了,点名要换主板,报价留下。
让前台小姑娘查了查居然没有此机的主板,反馈给客户找不到,只能修修看了,客户同意维修。
接可调电源,电流跳变1.8正常就是黑屏不显。拆出主板一看,确实很多地方动过,显卡周边都让BGA干黄了。

主板背面

I3一代的CPU爱坏,众所周知,代换了内存和CPU,涛声依旧。

找到图纸发现8组LVDS都进独显216-0728014了,确定没去PCH

屏线接口测LVDS对地阻值,发现第7脚LVDS_TXDL0N对地只有3欧

其他的都为428欧左右,心里小激动啊,好修。

上BGA直接拔掉显卡

在测第7脚对地阻值无群大,说明要么显卡坏,要么焊点短路。

使用铜刷子找到第7脚LVDS_TXDL0N所连接的点位测量阻值也正常

对应显卡的点位阻值为428左右

说明不是显卡短路引起的,值球显卡

值好球后BGA回去,测量对地阻值对正常了,加电还是不亮。不敢确定显卡的好坏,直接从中关村发了一天新的显卡芯片,装上后发现上屏灰屏

外接花屏

确定显卡装的没问题,看花屏的现象也像显存的问题。
测4个显存的对地阻值为63左右,正常
使用最常用的方法判断显存,用手摸了摸温度都差不多,看来只能先取底部的两个显存的,取下底部的两个显存。

因为打BGA的时候底部的温度比较高,底部显卡虚的概率大。
从料板上拔的两个显存

值完球装上

再次开机,电流跳变至1.8左右,正常亮机

装起来测机一天正常。

写贴拍照编辑真是费时间啊!各为论坛的大虾小虾多多加点分吧!不加分的也捧个场支持一下也行!

网友:
不错,给你顶一下,奉献精神

网友:
这款机器 主板的正面的两个显存确实容易出问题 。上次修过一个也是二修的,外接正常内显灰屏换上面的两个显存就OK了

网友A:
为嘛不给显存包包好 不就搞不准一下解决了

网友B:
  城市兄。。

   最近苹果修了多少台

网友:
焊bga时显存要 包好,不然容易坏

网友:
BGA大神 赞一个

网友:
显存坏不是横竖条吗?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修这个机器费了时间啊,换显卡,换显存,显存很难搞的,呵呵!

网友:
很有耐心啊  、、、、、、为什么上家更换完显卡没测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嘛不给显存包包好 不就搞不准一下解决了

我很少包的,包了反而温度散不出去,这种显存主要是带胶的,带胶的就爱虚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维修过。显存爱坏。

网友:
技术不错小伙子加油吧

网友:
修这种机子就得有耐心  几个 显存的都无法确定哪个有问题

网友:
显存怎么测对地值,

网友:
遇到显存坏的很少吧

网友:
这机器显存虚汗的多,重置不行多数都是被认为焊坏的,主要是我遇到的都是显存上打红胶的,热涨冷缩10台有3台显存会虚汗

网友:
这种机子就得有耐心  几个 显存的都无法确定哪个有问题

网友:
真是愿意折腾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城市兄。。

   最近苹果修了多少台

最近淡季,一个月也就修个几十台

网友:
看来以后换显卡不行要考虑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没坏吧 植株可能也行

显存应该没坏,因为有胶去个麻烦,所以从其他料板拔的不带胶的值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修这个机器费了时间啊,换显卡,换显存,显存很难搞的,呵呵!

前几天接的机子,今天才修好。

网友:
非常给力呀 加分

网友:
看楼主修起来好简单。最主要还是测到了接口对地3欧。

网友:
显存包与不包是个人的习惯,另外就是机器的温度和发热体,热风与红外是有区别的!!!

网友:
搂住思路不错 技术也挺扎实

网友:
版主技术过硬,强大内心小弟很佩服

网友:
"测了4颗显存的对地阻值63左右,正常“请问显存的对地阻值在哪测??

网友:
没有白来,显存值怎么打的。

网友:
最出的问题应该就是显卡问题,014的显卡容易虚,还爱坏!顶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
显卡 显存都干了  这个机器会不会返修的了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厉害   这个版主的帖子好!  加分

网友:
老机器并不好修 ,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修的不错,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大神都在发帖,小白我这压力很大啊!今晚我去写一点iPhone的维修,到时记得捧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