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ALAXY Note 5 N920L刷机失败root变砖修复教程

楼主(2015-12-19):
三星GALAXY Note 5 N920L刷机失败root变砖修复教程

   教程解决问题:(可以用本方法恢复是手机系统,手机正常使用)
  三星GALAXY N920L不开机了.开机定屏 ;
  三星 N920L开机不了机卡在开机界面.更新系统后手机屏幕就一直显示“samsung push service 已停止”;
  三星 N920L系统自动检测更新,提示软件升级至安卓4.1,升级后,手机无法使用;
  N920L更新后开不了机;
  三星N920L更新完所有的软件什么的都停用;
  三星 N920L在线更新完之后老是出现程序停止 N920L固件无法完成升级,出现“ErrorCode=5,ErrorMessage=操作成功完成”;
  三星N920L恢复出厂设置后黑屏;
  三星 N920L刷机后显示 固件更新时遇到问题,请在KIES里选择恢复原模式后再尝试更新英文:
  firmware upgrade encountered an issue.please select recovery mode in kies & try again
  N920L刷机失败无法开机 用ODIN也不行;

  教程祥细说明:
  第一步就是装驱动(一般都安装了了驱动的我这里就不多说明这个了)
  操作手机进入线刷模式,就是大家说的挖煤模式,有一个绿色小机器人的Download界面,方法:
  手机完全关机,取出电池3秒再装入, 同时按住电源键+ 音量减键 +HOME键(中间实体按键)不放。如果操作正确,手机屏幕显示Warning 如图:也有的是中文的,

  第二步
  好了之后这时接着按一下音量上键就能进入线刷模式,最上面显示ODIN MODE,中间绿色机器人,下面显示Download界面。这时使用
数据线将手机和电脑相连接。

  第三步
  把包解压——打开资料包里的线刷工具,,确定连接上了(手机端口显示蓝色或黄色
  三星N920L正式官方新五件套线刷直刷恢复包资料下载
  百度云盘下载地址链接:pan.baidu.com/s/1gdhkoyZ 密码: 8xcd
  (复制地址到浏览器打开.或者我的电脑上打开。打上提取密码点下载-下载后解压)运行Odin三星刷机平台工具
  选择五件最新官方包.对应文件(包里面了有祥细对例说明的)
  PIT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pit
  BL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BL.tar
  AP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AP.tar
  CP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CP.tar
  CSC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csc.tar

  第四步
  然后点击ODIN工具上的start按钮,这时会自动开始刷机进度条开始走动,需耐心等待几分钟,等Oldin工具显示PASS或者ESET。现在就可以拔掉数据线。
  手机恢复官方原版系统,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这应该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