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城电源的电阻请教一下阻值?

楼主(2015-12-19):
机箱电源炸了,里面有个电阻烧坏了,体积看起来是2W的,里面看起来是线绕的,色环从左到右是 绿金银灰黑

怎么看起来这样的色环顺序,都不知道阻值多大了?黑第一环,

post_deleted

网友:
楼上正解。
反着念,黑(应该是蓝)灰银金,绿色环可以忽略,不参与阻值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最右为蓝色,不是黑色,....0.68欧

但是我怎么看都是黑色的啊

网友:
是0.5欧电阻…

网友:
0.1欧-1欧都可以代替,但是你要找出短路点儿在哪才行!!

网友:
电阻是0.66欧

网友:
0.56欧姆  鉴定完毕

网友:
0.68欧是准确读数。使用中大一点小一点儿没有问题。

网友:
找个0.几欧的就可以了功率应该是5W

网友B:
0.68欧/2W的电阻...........

网友:
0.68欧/3W的电阻.........

网友:
经 电阻阻值评估委员会  一系列商讨鉴定 这个电阻应该在1欧以下

网友:
应该是0.68欧姆的电阻,

绿色代表误差----------正负0.5%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8欧/2W的电阻...........

瓦数是如何读出来的

网友:
0.0 楼主  最基本的色环都不知道啊   刚开始学还是咋的啊     直接看第三个色环   再看前面两个色环 不就知道了么   银色肯定是0.几欧啊

网友:
直接上0.22或者0.33

网友:
换个1R的上去应该可以的,0.5R的难找

网友:
0.56欧,应该是的!!

网友:
0.68的电阻

网友:
这应该是个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找一欧以下同功率的代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