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12-19):
ACER 4738g开机进系统走到滚动条就掉电,刷了BIOS不管用,加焊显卡也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风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几个BIOS啊,我上交有个刷EC的好了

网友:
有没有裸板试过?安全模式进系统试过?pe呢?还有就是拆网卡什么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铜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