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203电压跳变

楼主(2015-12-19):
接手一台22寸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拆机,打开一看,呵呵,两个电容鼓了,心想很容易吗,于是报好价,开始换了,换完之后信心满满的插电,一愣,一样的故障,然后开始量电压,5V 12V都在跳变,然后把50V的小电容换了,一插电,还是跳变,接着把5V  12V  的电容全换了,故障依旧,最后,把光耦,431,大电容,LD7575PS,统统换了,我晕,还是一样的问题,没办法,只能跟客户说要换板,明天来拿,客户走了之后,我又单独接了一个5V到驱动板上面,指示灯亮了,证明驱动板没 有问题,现在没思路了,遇到好多电压跳变的,都没有修好,哪位大神出来解释一下

已经好了,是三楼说的那个二极管,击穿引起电压跳变

网友A:
转换电压的芯片换下阿

网友B:
你看这是不是有个二极管

新手上路, + 2 好了,谢谢,分不多

网友C:
检查光耦 431附近的取样电阻 逐一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的芯片换下阿

就一个,LD7575PS的八脚,换了,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是不是有个二极管

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二极管,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光耦 431附近的取样电阻 逐一排查!!

已经好了,就是三楼说的那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D:
电压跳变,如果有超过5V的跳变,光藕坏的可能性就大了,如果是5V以内的跳变,目前我几乎没遇到光藕坏的。大多都是pwm芯片供电电路有问题,或芯片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跳变,如果有超过5V的跳变,光藕坏的可能性就大了,如果是5V以内的跳变,目前我几乎没遇到光藕坏的。大 ...

额,是二极管击穿了,不过你说的也遇到过,好多都是供电芯片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的芯片换下阿

那三极管是不是一边有5V,一边在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三极管是不是一边有5V,一边在跳变

二极管被击穿,换好之后,电压都不跳变了

网友E:
还是经验比用原理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经验比用原理来的快,,,,

同感,所有怀疑的东西都换了,就是唯独那个二极管没有想到,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二极管是何型号,作用是啥?......

型号是7.5B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