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无声音

楼主(2015-12-19):
本人的惠普笔记本pavilion14无缘无故没有喇叭声音了,戴上耳机有声音,重新按驱动也不管用,求大神解惑

网友A:
系统重新装下试下。不行就换喇叭试下

网友:
换喇叭试下

网友:
可能是声卡坏啦

网友:
啥都没有做过就来问问题。。

网友:
我这是笔记本内置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重新装下试下。不行就换喇叭试下

还是买个音响吧,这笔记本没用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