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 键盘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9):
DELL M5110  键盘可以进BIOS,在BIOS下可以用,但是在DOS下 PE下  系统下都用不了。
目前刷过BIOS。  USB键盘在DOS下也不用,USB键盘进系统就能用。    EC坏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 但是KB_DET#检测信号是进FCH的。 插键盘这信号已经被拉低。

网友A:
你这么说,八成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说,八成桥挂了

问题是触摸板也用不了....    还是EC  桥一起订回来试试看吧。

网友:
劝你确定下接口和排线是不是好的     接触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