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款 A1398 820-3662-A绿灯不亮罕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5-12-19):
        大约两个星期以前来了一个薄款PRO 顾客反映不开机。我拿到手发现黄绿灯不亮 不能开机
    关于黄绿灯不亮的问题 相信各位老手都有经验 直奔sys_onewire信号只有1V左右 这个肯定不正常 测量公共点13V有了 待机3V没有 5V正常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 SMC_BC_ACOK_VCC 3.3V正常 这说明待机基本正常就是EC没能与电源通讯 导致不能开机 不能充电(这款机器是需要接电池才能开机 由于电池没电 所以不能开机 第二次返修的时候它还能开机 但是灯依然不亮)

   修到这里只有换EC了 EC换上后绿灯亮了 顺利转黄灯 以为好了 谁知今天又回来了 拆开发现还是先前的现象 EC不可能这么容易坏呢。为什么sys_onewire信号还是1V呢 打阻值有600 看起来也是正常的
    干脆拆掉U6900 发现4脚3V正常了 心想这是小板坏了? 这就奇怪了先前量量线路也是通的 又没有短路的地方 维修陷入困境
    在思考了片刻之后 决定断开主板与小板之间ADAPTER_SENSE信号的连线  飞根线到小板信号引脚 这下灯亮了 维修到此结束 最后发现是小板上一个MOS管有轻微的漏电 导致这一故障 至于第一次换了EC就好 我想是我运气不好吧
     由于这款机器没有图纸 我是用820-3332-A的点位图纸看的 大家下次遇见可以参考一下
     现在赚分难啊  非洲难民恳求各位看官加加分

网友A:
这机器有小版有MOs管吗?貌似是像三极管一样的稳压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小版有MOs管吗?貌似是像三极管一样的稳压管吧

呵呵 我也没仔细研究是什么管子 反正给我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也没仔细研究是什么管子 反正给我断开了

哦哦。理论比我好啊。你在迅维培训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理论比我好啊。你在迅维培训过?

我培训过就是红名了 可惜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培训过就是红名了 可惜不是

oo红名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o红名是啥意思?

你没看见面授学员的名字都是红色的吗?话说你金牌是怎么搞出来的 给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见面授学员的名字都是红色的吗?话说你金牌是怎么搞出来的 给点经验

呵呵经验还是你们老的辣啊 。我这个是发帖子发出来的呀

网友:
苹果机还没怎么修过呢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