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启天A7000开机卡LOGO

楼主(2015-12-19):
  一台联想一体机 启天A7000   据客户自己讲在家玩着游戏 突然卡住不动了   将电脑强制关机  开机就卡住在联想LOGO不动了   按键盘没有反应    我已经将 所有外为都去掉(包括硬盘  光驱  )都没用 !内存条也换过了 、CMOS电池放电 跳线放电 都不行!USB口没有短路 ,阻值都正常!  没招了  求助高手指点  给点思路!!

网友:
这种情况   既然你都说了你搞了硬盘 光驱这些外设    以经验来看的话百分之60到70是 bios程序出问题了。。下载重刷一个吧。论坛应该有

网友:
档LOGO  外设排除  就干南桥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 D但没有编程器啊  想办法把BIOS刷下试试把  谢谢

网友:
应该是BIOS丢失了

网友:
修电脑编程器必备啊,老兄

网友:
刷BIOS排除外设,换南桥

网友:
今天也接到了这么一天这样故障的机子,楼主解决了吗,刷了bios还是那样卡logo

网友:
我的机器当LOGO死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主板应该是G41芯片的,这现象可直接干南桥

网友:
没解决  刷了BIOS   加焊了南桥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