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341P 联想S1 yoga intel I5单桥

楼主(2015-12-19):
工厂原始bios  保证完好  版号LA-A341P 彻底解决 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  换完桥后亮机慢 卡LOGO 二次开机双bios 一个4M   一个8M

网友:
若工厂资料 值得下载验证哦  有分的加分鼓励下群主!

网友A(2017-07-27):
我这有一台  开机进系统时候掉电,不知道刷了这个bios后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台  开机进系统时候掉电,不知道刷了这个bios后能不能好。

bios问题引起的话肯定好
。。。。。。。。。。。。。。。

网友B(2017-10-21):
上电掉电再重启,一直重复,是BIOS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掉电再重启,一直重复,是BIOS问题不?

可以刷下试下哦  这个是工厂原始bios 不用分离合成直接刷就行 刷好好几台了

网友C(2019-04-30):
  是工厂  BIOS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工厂  BIOS 吗

是的哦   工厂bios

保证好用

网友:
我的是进系统掉电 怎么刷完不开机了

网友(2020-12-04):
的确秒亮 两个一起刷

网友:
已验证,秒亮,不过要俩个都刷

网友(2021-07-17):
已测试,真正的秒亮两秒亮屏,其他号称原厂淘宝买的,全是10秒。

网友(2022-08-13):
触发0.006不动,刷此BIOS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3-05-06):
的确刷了后秒开机!原故障是开机频繁重启 很难亮机

网友(2024-07-02):
真好用,两个一起刷了,马上就好了,亮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