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用电池不能触发

楼主(2015-12-19):
机器:G470
板号:LA-6759P REV1.0
故障:单用适配器时,一切正常;电池用适配器一起用时,一切正常;单用电池时,不能触发。
检修:
      单用电池不触发时,量到开关脚的电压是7.6伏左右;用适配器时,开关电压是2.4伏左右,应该不正常。测到51_ON#信号,在用电池时,只有7.6伏左右,不正常。正常应该是跟电池电压差不多才是。换了51_ON#信号相关的元件,还是7.6伏左右,后来想到用适配器,开关电压只有2.4伏左右,也不正常,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测了开关脚的对地值又没有短路,后来想到以前修过几次开关电压低的例子,把SW3旁边的J11刮开,再测开关脚,用电池时,是10.7伏左右,用适配器时,是3.1伏左右,应该正常了,试机,果然,一切都正常了。就是开关脚漏电,把开关脚电压拉低了,导致51_ON#这个信号电压也低了,所以,用电池开不了机,而用适配器时,51_ON#信号是0伏,所以没有影响。

网友A:
开关电压只有2.4,很明显不对,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基础功扎实

网友:
开关针怎么会达到10.7v?这一步没看懂

网友:
那个7.6、10v的开关电压,是不是开启电池的

网友:
    开关哪里的电压可以达到  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只有2.4,很明显不对,楼主走弯路了

确实是走了弯路,开始脑子里老想的是在电池供电时去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