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1集成主板问题

楼主(2015-12-19):
E531集成主板 板号 NM-A044 Rev:1.0 这个板子加电0.2瞬间掉电 然后又加电0.2掉电 反复这样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掉电

网友:
0.2 自然是有电压不正常 建议你找个图纸先简单查下

网友:
感觉像是有短路 但是查不出来 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的 出来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这种问题感觉很常见

网友:
可能是EC 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