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不跑码

楼主(2015-12-19):
今日客户送修一台联想B300一体机,客户描述故障是加电无显,先加电测试,按下开关屏幕会闪一下,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整机是电流0.6-1.5-1.9-2.2-1.5不动,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借来跑码卡,跑码为00,拆机裸板测试,电流0.6-1.1不动,BIOS无波形,测量各个电压无短路且都有电压,测量时钟也有,BIOS刷过一样,网上说的好多但是没有和我一样的故障,好多贴子说南桥容易坏,于是试换南桥无果,各位高手有修到的请指点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A:
你测测LPC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测LPC是不是断线了。

如何测量,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测量,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是不是测量BIOS引脚到EC有无断线。

网友:
电流0.6-1.5-1.9-2.2-1.5,我觉得应该跑数了吧,插槽要是没有LPC总线,诊断卡是不会跑码的,上不上内存一样,你去查内存工作条件吧,不上内存电流也是0.6-1.5-1.9-2.2-1.5?应该不是这个电流吧。

网友:
一体机或者品牌机南桥都容易出问,遇见好多个南桥问题了,今天又遇见个300 开机不定时死机,加焊南桥不死机了,但是时不时开机电流到2左右掉到1.2没反应了,开关灯不亮,反正时正常时不正常,弄了一天了,南桥现在也换了,只有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内存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