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亮 电流0.78 1.23 1.53 1.74 加急加急加急 在线等求解决

楼主(2015-12-19):
板号K42R REV 4.1   内存贴纸 K42JZ   四显存 i3
开始哪来的时候按照习惯在拆机之前先换换内存试试  拔下客户的内存仔细观察发现有明显腐蚀的痕迹,心想这下爽了以为见到福利了
更换店里的内存好几条之后  还是一个吊样  拆机目测内存槽子没神魔异常  然后习惯性的先拿风枪吹吹显卡 尼玛  还是不行 仔细想想这个机器以前有换南桥换好的
有刷BIOS刷好的 还有3 5V滤波不好的 然后在论坛找了好多BIOS 越刷越惨 没思路了请问哪位有遇到过得 进来指点一下  3Q 3Q 3Q  求救 求救 求救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看电流这个应该还是显卡吧。

网友A:
感觉后极有问题,进水的机子的仔细看看,也许很小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发黑的小电容小电阻之类。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刷写BIOS,,最好对上内存贴纸找对应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后极有问题,进水的机子的仔细看看,也许很小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发黑的小电容小电阻之类。

刚刚刷了个BIOS刷的可以外接了  但内屏还是不显示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257-1-1.html给你看看这个通病   可以试试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5445-4-3.html或者刷着个BIOS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这机器要 2.1A 左右才会显示。。。

网友:
老板问题得到解决了么?  分享一下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948-1-1.html 仔细阅读此贴及补充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继续刷吧,可能是程序不对

网友:
这机一般是显卡和bios的

网友:
重新刷下BIOS吧

网友:
刷BIOS   不行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这个机器也就显卡让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