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0不认声卡

楼主(2015-12-19):
1440不认声卡 现在测得数据如下:1脚1.58V  3和9脚3.3V,27和38脚5V,39和45脚5V,(声卡型号92HD81B1A5)声卡芯片换过还是一样不认,请问师傅们我测的脚位对吗、是不是还有哪些没测的请指点

网友A:
5   6   8   10   11测了没有?

网友B:
第一脚电压貌似不对,追查来源

网友:
声卡复位,正常吗,时钟复位,

网友:
复位,时钟,和南桥的PCI通讯信号

网友:
1脚是3.3v吗

网友C:
1脚1.58V电压好像不正常吧!

网友:
1脚不是3.3V只有1.58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   6   8   10   11测了没有?

5脚没电压  6脚1.78V 8脚没电压 10脚没电压 11脚复位3.3V  对吗?如果不对先查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1.58V电压好像不正常吧!

请问师傅这个1.58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脚电压貌似不对,追查来源

一脚接C2213电容,后面没有吗 阻值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