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更换灯管塞不进

楼主(2015-12-19):
第一次尝试修灯管,灯管买的是跟原来显示器一样长的 但是要粗一些,能塞进插槽,问题是我看见好多人说换灯管要加热缩管,我加了以后发现后面那个橡皮塞塞不进去了,这怎么办。。。。

网友:
只要橡皮塞不坏  从来没有加过热缩管

网友:
不用加橡皮塞也可以啊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整,我经常就把那个硅胶塞丢了,用704胶搞上,最开始没买704胶也可以,但是热缩管必须弄好,否则很危险!

网友:
我换灯管都是整套换,带支架的那种

网友:
你的热缩管太粗了吧

网友:
买个饱点的热缩管!

网友:
热缩管最好和灯管差不多大。

网友:
还焊好,焊接没到位,造型没正好,哈哈

网友:
这个需要巧劲和经验,慢慢熟练吧,熟能生巧

网友:
用硅胶粘住就可以了···做好两条灯管之间的缝隙

网友:
买的灯架,长度有些会不匹配,自己换灯管好些。  热缩管不用也没事

网友:
实在难插,可以滴点润滑油。可以去淘那种超薄的热缩管,一般的热缩管太厚了

网友:
热缩管粗或者接口处理不好  灯管比原来的粗一点没所谓的

网友(2016-02-02):
我也是新手刚开始换的时候也是这样。塞不进灯管。后来真接不用皮塞

网友:
楼主需要加强锻炼,不加热缩管会漏电

网友:
修理匠修理匠,怎么拆怎么装,建议新手拆前最好拍照留下资料,人家能按进去,你就应该按进去,对照不一样的地方改进,现在厂家能省掉的早就省掉啦,绝不会再添加可有可无的配件在里面,因为配件都是银子,留下的都是必需品。

网友:
这个只是手工多换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