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可能之DELL 1320白屏艰难维修,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2015-12-19):
机型:DELL  1320  独显 216-0728020
板号:LA-5162P
故障现象:有时显示,有时不显七声报警,有时五声报警,后来COMS放电后直接白屏
维修过程:
       这机器显卡问题是通病,加焊显卡当天能用,次日冷机掉电,七声报警,多开几次偶尔能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放电后先是五声报警,然后直接白屏,再也显不了字迹了。白屏无非是显卡,屏供电,屏线,屏本身,这样就走了弯路了,显卡换了三个,一直就围绕显卡这个方面转了,LVDS直接显卡输出,EDID 都有了,屏的一对时钟也正常,三对颜色只有一对正常,两对无信号。最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刷了个BIOS,居然好了,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完全在意料之外。
     BIOS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996-1-1.html

网友:
  BIOS  居然引起了 白屏。。。 太神奇了。

网友:
  不会这么巧吧

     今天我在一个群里也看见 了问戴尔5声的事情

     还有。品牌机 很有性格 的   经历了就爽了

网友:
有次修了个Dell m5110 8声报警,拆机吹了下显卡开机了,订了个料换了后不开机原故障,结果最后查到是屏线松了。

网友:
所以修电脑有时候不能老是去按时序走 多去想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蛋疼

网友:
曲折的维修 也是意外的维修
有时候理论很重要 不过实际有些也不能按照理论去修

网友:
这也是醉了 我 还以为你怎么了 后来 大神奇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BIOS 问题蛮多的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我特意的去查看了图纸,结果显卡根本不读取BIOS配置自身GPIO脚,只能说长姿势了。

网友:
祝楼主刷刷更健康

网友:
能修好还花了耐心去研究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真是蛋疼啊!闹了半天居然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也会白屏……。见识了……。

网友:
修到几次这个机器显卡问题   修好都要垫一下显卡散热   不带螺丝    设计缺陷

网友:
玩电脑这么久了,不能说是精通硬件但也称的上是个DIY老鸟,总结了一条经验,凡是软件上面的故障都不算是故障,硬件上出了毛病才是永久的病根啊

网友:
这是我见过第二例白屏刷BIOS好的, 这真是个意外,哈哈

网友:
白屏刷BIOS能好 还没遇到过

网友:
BIOS:怪我咯

网友:
三板斧你时序用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典经验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 独显供电都有 就是认不到显卡 显卡显存都换了 不行 最后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BIOS引起的怪問題才是多

网友:
真的很刁啊。见识了

网友:
bios 屏线松动 显卡,dell全是这些事儿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刷BIOS总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为什么刷个bios就好了尼?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

网友:
BIOS也会白屏,第一次听说,,以后注意了

网友:
BIOS引起白屏?少见啊

网友:
拿到主板,先软后硬

网友:
DELL没遇到,但SONY遇到一次。测了下屏接口电压没什么问题就刷BIOS了。

网友:
真实万能的BIOS

网友:
艰难维修 这个问题想不到先软后硬了

网友:
各种方法都要试下

网友:
维修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现在机器的BIOS真是无所不能啊

网友:
BIOS管得太宽了

网友:
是的 差分信号进PCh的 BIOS导致GOID配置错误 牛逼的楼主

网友:
这个帖子好,验证了论坛一个BIOS好的,又上了一个学习课。

网友:
LVDS数据线打不出数值,居然可以正常显示,神马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没有见到过。报警给BIOS还有关系。值得注意。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个G455,刷的论坛号称完美的BIOS。高温的不要不要的,分分钟花屏。本身故障是北桥虚了。刷回原来的就好了,那么神奇

网友:
dell 的bios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Sq神奇的BIOS

网友:
这也太奇葩了 BIOS

网友:
LVDSA0刷了BIOS后正常了吗?新手

网友:
真心长姿势了。。白屏怎么就和BIOS拉上关系了?。

网友:
花屏刷BIOS也好的,我也见过

网友:
这也太奇葩了吧

网友:
哎,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bios也能出现白屏

网友:
之前遇到过暗屏北桥虚焊了!好几台了都是DELL的

网友:
我正修到这个,参考参考

网友:
这年头,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