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烤

楼主(2015-12-19):
问下两个串口硬盘怎么数据对考 最好详细点

网友A:
计算机你一点也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你一点也不懂吗。。

只是个学徒

网友:
FASTCOPY 搞定,朋友

网友:
GHOST  disk to disk  你百度一下,有很详细的教程,如果你只是转移数据,都挂到电脑上,起来系统,然后复制粘贴,

网友:
前提是你自己吧两个硬盘正确连接好 之后可以考虑用GHOST

网友:
记下每个硬盘的标识,看那个为主盘,那个为副盘,用GHOST,DISK TO DIS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