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显示器

楼主(2015-12-19):
亮一下十秒左右黑了,指示灯蓝色正常。。淘宝上买了2次电源板(太坑爹了)插上去直接灯管接口处起火。。插上原装三星电源板能用故障如常。十秒既黑。。。搞不懂是灯管问题还是电源板依然有问题,,,

网友:
三星943NW显示器,一般都是高压线圈坏。改高压板就行或者换高压线圈

网友A:
买的是通用板,,还是原装板如果是原装不应该,我修过一个AOC的代换别的板子都不行,后来陶个原装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是通用板,,还是原装板如果是原装不应该,我修过一个AOC的代换别的板子都不行,后来陶个原装的没问题

是通用的。。。哎

网友:
灯管也坏了,,,,,,,,,,,

网友:
像这种故障第一想到的就是拿个通用高压板接上去试,直接换电源板不推荐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外接灯管试下

网友:
找个灯管点试一试,如果毛病依旧那就是高压坏了

网友:
你先换外接灯管试一下啊,不行的话就换个高压板喽!=。=

网友:
明显灯客问题了,原装板亮一下保护了,,通用板不带保护的,所以灯管处起火了, 楼主,修的太少了

网友:
打错字了,是灯管灯管老化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所导致,外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