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精芯笔记本专修之:10259-1维修

楼主(2015-12-19):
版号:10259-1
故障:通电大短+触发不显示,简单维修,高手飘过。
维修过程:二修机,公共点打值100+,二话不说,烧机!C9204巨烫

拆除该电容,测量阻值0.5K,损坏。正常应该为无穷大。

更换同耐压值,容量电容,通电大短故障排除。触发开机,看电流跳变,应该亮机,但是屏幕依旧漆黑一片,刷BIOS排除一下,能正常读取BIOS,但是写入报错

更换BIOS芯片重新刷写,触发正常跳变亮机。

原来故障是可正常触发,BIOS芯片损坏导致不显示,上家维修过程中疏忽,导致故障扩大造成大短。

网友:
入门级教材

网友A:
上机不是很懂  所以你比较顺利的就修好了

加分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机不是很懂  所以你比较顺利的就修好了

加分了哦

是的,谢谢天意版主

网友:
烧鸡大法管用

网友:
对的,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哈哈

网友:
刚刚修 机呀

网友:
不是的,修机时间也不短了,为了响应论坛号召,不管案例难易程度多发帖。增加论坛的活跃度,高手飘过哈。作为管理,更应该以身作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谢谢天意版主

有啥好谢的 发帖加分 再说这个帖子写的也不错 自然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好谢的 发帖加分 再说这个帖子写的也不错 自然加分哦

作为管理,份内之事。

网友C:
这电容貌似通病。在收破烂的那120收了台。大短。烧之。摸之。烫之。撬之。秒之。需要主板M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貌似通病。在收破烂的那120收了台。大短。烧之。摸之。烫之。撬之。秒之。需要主板M之

已经修好亮机了,呵呵,轻易不会更换主板,谢谢支持。

网友:
在收破烂那收了台锋锐v43。貌似通病。烧之。摸之。烫之。撬之。秒之。需要主板M之

网友:
楼主二修机说起来比较简单,估计修起来花了不少功夫,顶起,已加分,

网友:
`李刚发帖果然有一套。不愧其名。

网友:
大短还是烧起来快,BIOS有些不注意会走弯路

网友:
学业有成了……。

网友:
看来上家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一顿搞啊

网友:
只能说上家太菜了  瞎搞

网友:
小小白路过,恭喜楼主维修成功,换电容,换刷bios,捡钱了

网友:
一修哥水平也太低了点吧

网友:
这样的二修还可以了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运气好,上家是板卡级的吧

网友:
修的太好了,厉害

网友:
经验老道哪  我发现只要是版主发的贴都是很顺畅  而且加分也很多的。

网友:
看来这机器又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
清华同方的 机器容易出这些毛病

网友:
最近我的希尔特500p  遇到好多芯片都刷写报错,有的又正常,是不是编程器坏了   还是bios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二修机说起来比较简单,估计修起来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
新手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
呵呵,到是直接BIOS厉害

网友D:
编程器挺好用的,比我的600P好用,后悔买了贵的还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程器挺好用的,比我的600P好用,后悔买了贵的还不好用

还可以吧,想弄个RT809F

网友E:
请教楼主,烧鸡大法如果碰到电容完全击穿的话,是不是烧鸡就不管用了,这时候有什么好办法排查是哪个电容坏吗?一个一个拆??

网友:
楼主二修机说起来比较简单,估计修起来花了不少功夫,顶起,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烧鸡大法如果碰到电容完全击穿的话,是不是烧鸡就不管用了,这时候有什么好办法排查是哪个电容坏 ...

电容完全击穿,相当于供电直接和地之间直连了,流过该电容的电流就会比较大,电容就会发烫。便于我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