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简修F41G进水

楼主(2015-12-19):
快下班的时候店里来了个美女说是电脑进水了不开机了,接过机器 迅速拆机 把主板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打阻值无大短,,打开图纸一看仁宝的点火回路, B+对地无短大短那么就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QP10  5678脚没有电压 ,PQ10想导通PQ17必须导通  那么PQ14的G级必须是高电平,那么PACIN  ACON ACOFF 都不能为地 经测量PACIN3.3V   ACON  ACOFF无电压  ,为了省时间直接拿掉了PQ48  和PD6 上电测  公共端电压出来了 但是还是偏低,郁闷了,出去抽了根烟,回来之后再次测量公共端11V    于是怀疑到B+ 断开 上管的电容  上电测量了下 供电正常了  问题出来了好吧了  为了剩时间 芯片 上下管 电容全部换掉   换完以后上电测量 一切正常 接上开关 上电电流呼呼上跳    搞定。(本来想详细的说下思路的 可是 北方的天真的很冷   我这会儿手都快冻掉了,简单的说遇到这种保仁宝的点火回路  把ACOFF ACON 断开就行了, 完了就是公共端只有11V 肯定是B+被拉低了,仁宝的板子都有测试点  待机 内存 CPU  一个一个断开测吧,这天真的太 冷了  手冻得都打不成字了)

网友:
有点儿乱    就这样吧 冻死了  下班。。。。。。能给俺加分的加点儿也可以 虽然不是 什么高难度的问题 但是 看在我的两只手都快冻掉的分事儿上加点儿吧

网友:
裸版开机

网友:
这个写的确实有点模糊
开始说B+无短路 后来还是B+问题 ……

网友:
看人家发的贴,还是有用的

网友:
我实在是没看懂你是怎么修好的,没结尾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处理干净要仔细观察进水腐蚀断线啊

网友:
一起回复 前边说B+无大短  是大短,  然后是保护隔离  PQ10截止了     摘了PQ48  和PD6   PQ10有电压了 但是 只有11V  所以我才怀疑了是B+的 然后在 各个短开测量的

网友A:
把ACOFF ACON 断开就行了,什么意思ACOFF ACON不参与工作?

网友:
F41我这尸体都好几台了

网友:
楼主写的好模糊啊没看太懂

网友:
图和文字对不上啊 ,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
还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嘿,你的益达!这id,跟这头像。。。回归正题吧,感谢分享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COFF ACON 断开就行了,什么意思ACOFF ACON不参与工作?

仁宝的点火回路  在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