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我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5-12-19):
短接一下场管的三只脚
有字的一面向自己三脚朝下:三只脚从左到右为控制极G、输入极D、输出极S。
以下4步符合要求的话被测场管合格,不符的话有问题
1:黑笔接D极红笔测S极,读数为600左右
2:黑笔接D极红笔点G极(给G极充电)4秒左右,读数为无穷大
3:黑笔接D极红笔测S极,蜂鸣档响,读数归0
4:红笔接D极黑笔测S极,蜂鸣档响,读数归0

二极管挡 GD、GS不响,DS蜂鸣一下然后就不响的 为好

场效应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测量极性及管型判断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如果先没G、D再没S、D会长响,表笔放在G和最短脚相连放电,如果再长响为击穿
贴片场管与三极管难以区分,先按三极管没,如果不是按场管测
场管测量时,最好取下来测,在主板上测量会不准
2、好坏判断
测D、S两脚值为(300-800)为正常,如果显示“0”且长响,场管击穿;如果显示“1”,场管为开路
软击穿(测量是好的,换到主板上是坏的),场管输出不受G极控制。

1、        识别Q1 Q2场管 :红笔接地 黑笔接S极(Q2 S极接地)(Q1 S极连接Q2 D极)阻值为0是Q2。
2、        Q1 D极S极阻值小于10为击穿。

网友:
我也是这么检测的。

网友:
拆下来测才准确吧

网友:
最好是拆下來測不然會誤判

网友:
如何测这东西,关键不是死记这些骤,关键是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和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