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50一体机 BIOS

楼主(2015-12-19):
联想B550 BIOS找遍了迅维网也没找到,只好去淘宝买了一个,

Lenovo B550 All-in-One_VIA15 LA-A071P REV1.0 BIOS BK OK.zip

网友:
建议在上传bios的时候尽可能的写清楚机器型号,版号,版本号,主板的简单配置等,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刚好用上 谢谢楼主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贴上,分已加

网友A:
我的bios刷了也不行……电压都正常啊,实在是查不出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6-01-18):
兄弟你这是什么故障你刷BIOS好的呢?手上有个可触发各路电压正常的就是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bios刷了也不行……电压都正常啊,实在是查不出是哪里的问题

兄弟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2017-07-15):
你的bios我刷了好像不亮我原来的机器是好的

网友:
谢谢 急用 我的问题是 时亮 时不亮  刷个看看

网友:
实际测试  坏的  下载的请注意

网友(2017-10-24):
实际测试 确实是坏的,正在修这机LA-A071P ,不装内存报警,刷了另外一个BIOS报风扇错误,写楼主的不亮机

网友(2018-08-09):
bios下载好了 怎么刷机 有工具吗

网友(2018-12-25):
坏的 ,刷论坛另一个风扇报错 楼主的不亮刚刚测试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