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110,遇到疑难杂症了,大家都来看看

楼主(2015-12-19):
   一台东芝 T110,版号DAOTL1MB8D0。来时偶尔能触发,能触发的时候多数情况下能正常使用,少数情况下掉电,掉电后也能触发。
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能触发的,无待机电流,但指示灯能亮。
   拆机检测发现,不触发的时候EC不会读取BIOS资料(BIOS 1,2,5,6脚,无波形),能触发但掉电的时候,可以看到BIOS波形一下就没了,
然后就掉电。但3,5V是一直都在的。EC的32K时钟也是一直都在的。怀疑是不是BIOS虚焊引起的,断电加焊了下BIOS,悲剧来了,现在无论怎么搞不触发了,BIOS上一直无波形。但指示灯还是能亮的
   只好老老实实按照不触发的时序来修了。
     1:检测待机IC的ISL6237的线性3,5V;3,5V电感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2:EC WPCE775LAODG的供电脚19,46,76,88,97,115,85,104脚都有3.3V电压

     3:WPCE775L的32K时钟用示波器检测已经正常了。
     4:充电IC送到EC的ACIN信号3.3V已经OK。
     5:直接从主供电送到EC99脚的ACSET_EC电压2V,也OK。

     5:LID信号接上触摸板也是3.3V,OK,因为LID开关在触摸板上,所以要接上触摸板才有3.3V
     6:BIOS的1,2,5,6到EC也无开路,都是33欧姆,对地阻值也差不多都是640左右,BIOS的3,7,8脚是连在一起的,都是33V。
    该查的信号,电压全都OK,但BIOS上就是没有波形,1脚3.3V,2,5,6都是0V,
开关信号NBSWON#是EC发出来的无上拉电阻,只有0V。S5_ON信号也是EC直接发出的也是0V。所以判定是EC没有读取BIOS信息
无法配置IO脚的功能。因为刚来时是偶尔能正常触发亮机进系统的,我只加焊了BIOS就彻底不触发了,所以怕是BIOS坏了又换了一个
25X16的BIOS,还是一样,修的实在没撤,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换了一个全新的EC还是一样。修到现在实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各位同行大家帮忙看看 ,还有哪里没查到的。另外就算把BIOS拆掉不装的情况下,BIOS的1,2,5,6脚焊盘上也没波形
(正常的机器,就算把BIOS拆掉,虽然不能触发,但在通电的情况下,在BIOS的1,2,5,6焊盘上是能测到波形的,)
    这样的故障还从来没遇到过。实在修的郁闷

补充内容 (2015-12-20 13:13):
已经修好,原来是BIOS程序不对。因为刚来时偶尔能开机正常使用的,我只是加焊了下BIOS芯片,没想到BIOS程序除了问题。所以只是换了BIOS芯片,但还是用的原来的程序。

补充内容 (2015-12-20 13:14):
进来来了是在好不到问题,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下了个BIOS,一看他原来的是00开头,新下的是61开头,刷上去就OK了。真没想到开始还能正常亮机的,我就加焊下BIOS,怎么怎么程序就丢了呢?

网友A:
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程序,前3者都有的话,不读取BIOS,你首先要确定没断线,那么更换EC,再说某宝上买的芯片也不能保证都是好的,我遇到的很多回都是买回来的全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B:
看了楼主摊上事儿了 , 晶振和南桥这块儿多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程序,前3者都有的话,不读取BIOS,你首先要确定没断线,那么更换EC,再说某宝 ...

BIOS到EC的线路确定没断线,一个个单独测试过的。EC芯片也确定是好的,这个IC还是以前发的,一共发了5个,已经用掉了4个,全都是OK的,不会最后一个才是坏的吧,另外没换EC以前,他也是不读却BIOS的.再说刚来时,EC还是偶尔能读取BIOS的,我只是加焊了下BIOS,才一直不读BIOS的,BIOS在板子的背面,EC在正面加焊也不可能搞坏EC,但BIOS已经换过了,EC也换过了还是一样,这才郁闷.就加焊了下BIOS,最多就搞坏BIOS或者BIOS周边的原件,但BIOS周边就几个33欧姆的电阻和一个10K的电阻,都拆下来检查过了,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摊上事儿了 , 晶振和南桥这块儿多看看吧

现在是EC不读BIOS,关南桥什么事呢?再说晶振已经起振了,EC的32K和南桥的32K都检查过了已经工作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尝试断开翘起脚位测量呢 有时候并不是EC不出而是被拉低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EC和BISO都换过了。

网友C:
楼主是摊上事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摊上事了啊。。。。。

哎,修了这么多年机器,还真么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D:
我看你测了EC供电、时钟、适配器存在信号、LID休眠信号,你EC复位测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测了EC供电、时钟、适配器存在信号、LID休眠信号,你EC复位测了么?

测量了的呀。EC复位就是85脚,3.3V

网友D:
都有的话把BIOS芯片拆掉之后打一下1 2 5 6脚的对地值确认没问题的话,看看EC所有的接地脚有没有问题,都没问题的话,那还是得换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的话把BIOS芯片拆掉之后打一下1 2 5 6脚的对地值确认没问题的话,看看EC所有的接地脚有没有问题,都没 ...

拆掉BIOS打过对地阻值了,没问题 全都是650,测试了BIOS到EC的脚位也全是通的。EC接地脚只测了103脚是没问题的,这个脚是通过一个0R电阻到地的,别的都是直接到地的,

网友:
哎我正在修的一台HP5310M情况和你的这台东芝差不多。楼主修好希望能公布答案谢谢

网友:
留意一些专用引脚吧,有些信号比较特殊,而有些机器第一次会自动触发上电,如果南桥有问题,触发不出来,即便按开关开关信号有跳变,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不一定有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