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安卓手机下载软件不能卸载

楼主(2015-12-19):
哪位高手知道我手机安装了一个软件卸载了一道,它又会安装起。我反复卸载了10多20道,它还是会安装起。请问怎么能把它卸载掉呢?

网友:
中毒了吧,重新刷系统吖,或者进工程模式格一下,还在犹豫啥,千年帅锅

网友:
进入【设置】【应用】【正在运行】把里边能够停止的一律停掉然后再卸载,或者将机子root后查看自启动项将列表中可疑的禁止掉,再卸载。

网友:
进入挖煤模式,然后双清

网友:
肯定是哪个应用留了后门了,查看正在运行的程序排查一下,或者直接备份资料初始化一下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