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A55MLKPUS不跑码

楼主(2015-12-19):
网吧电脑,开机黑屏,拆出来看,是F2A55MLKPUS主板

诊断卡ON,有复位,由于没有修过这型号主板,上网找了一下,
看有没有同行类似的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自已摸索了,
找一块好的主板,主要各电源电压见图,

上面是CPU 和内存的电路,正常的电压.

这是桥的电压!由于没有图纸,下面的三极管的电路,
不知道它基本电路原理,只提供参考!

经过半天的对比,发现PO331,332,333这三个管子电
压和上面正常板子电压不对!

PO332三个电极电压异常,电阻二极体测量也只跳到
1.998就停下,没有跳到无穷大!管子上面是LWW29,
找一个同样的极性管子换上,上电时复位灯闪一下,
还是没跑码!仔细观察,找到CMOS清除接线冒处,已有

透迹,测CMOS三个接线端无电压,查到下图圈内电阻,
一边开路!

用线接好!

呵呵!上电亮机!
上面对新手有帮助的,请点赞,老手飘过!

网友A:
图片上的字要换个颜色,根本看不清写的啥

网友:
一般黑色的底板,我都是用黄色来写字,这样比较显眼容易看

网友:
没看清楚什么东西

网友:
双击打开看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字要换个颜色,根本看不清写的啥

本以为红色看的清楚,用了红色!但由于没打字,手写的,没注意到上图直接看不清,要双击打开大图片,才能看清楚,下次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