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开机

楼主(2015-12-19):
主板型号:P5G41T-LX3 REV:1.01
故障现象:不开机,
修复步骤: 不开机,测量主板各路供电。发现ATX电源的黄色12v供电线对地只有4欧。继续查找发现是NB供电的上管短路导致把上管的12v供电直接接到了负载端。拆除上管后,黄色线不再短路。更换0903上管后可以开机了。但是没有NB供电,总线供电和cpu供电。根据时序可以确定先有NB供电,再有总线供电,最后是cpu供电,所有先看北桥供电,正常值为1.06v左右。附近的RT8120D就是它的PWM控制芯片。判断可能芯片也是坏的,代换为RT8105。故障依旧。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vcc=5v,DRVH=0v,DRVL=12v看到下管的驱动电压达到了12v,基本确定为电路保护状态了,再测量FB=5v,而输出电感电压为0v,拆掉上下管和芯片后测量发现,反馈脚依然为5v,可能为别的部分不正常工作后穿入到反馈电压端的,导致电路保护。从论坛上下载了一份点位图,却打不开,最后师傅告诉说华硕的点位图软件需要修改系统时间为2011才能看。简单看图后发现主要反馈端与一个代码为3152B的8脚芯片的8脚相连。而该芯片是up6262,从论坛上搜索发现,该芯片就是华硕主板为了超频用的一个芯片,可以通过SMB总线(4脚和5脚)动态调节桥(6脚),内存(8脚),VTT总线(7脚)的反馈电压来对主板进行超频,观察电路结构后拆除该芯片后开机,跑码。修复。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拆除上管后,主板自动开机,之后关机后不能触发了,仔细观察发现是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一坨很大的焊锡掉在了主板的IO引脚处。去除后可以正常触发了。焊接时还是要注意啊。

遇到其他的主板有该芯片时可以考虑先拆除,并不影响主板的跑码的,该芯片的代码为3152B

网友:
看到很多品牌的主板上都有这个芯片

网友:
虽然写得比较乱   但是看下来还是很有用  以前不知道总线可以控制超频的 现在知道了

网友:
学会编辑,附带照片,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分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看贴多  回复的这么少呢?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LZ

网友:
芯片要先测量工作条件有无,才能判好坏,LZ怎么不测就判芯片坏?

网友A:
超频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频芯片????

是的,也是基准电压产生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是基准电压产生控制芯片。

如果拆掉内存无基准电压会当内存的,这个确定是内存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