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平板按键板上掉了个贴片不知道是什么.还有这个按键板好奇怪啊,求原理!

楼主(2015-12-19):
第一个脚拆了。下面不知道掉了个什么贴片。后面的分别测阻值是5k,3.5k3.5k
开始以为是电阻。从废板上拆了个阻值一样的装上后平板开不了机器。现在不装是接上自动开机。

网上找了下这个板子。好像比其他贴片都小!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平板是艾诺10英雄四核。还有这个按键从来没见过。
不知道按键是不是坏的,这个按键怎么测啊。谁知道啊!

淘宝上找的一样的图。

网友A:
直接买个小板换上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小板换上不是更简单吗?

艾诺10英雄四核。taobao找遍,找不到这个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