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按键板上掉了个贴片不知道是什么.还有这个按键板好奇怪啊,求原理!

楼主(2015-12-19):
第一个脚拆了。下面不知道掉了个什么贴片。后面的分别测阻值是5k,3.5k3.5k
开始以为是电阻。从废板上拆了个阻值一样的装上后平板开不了机器。现在不装是接上自动开机。掉的哪个是开关机按钮!

网上找了下这个板子。好像比其他贴片都小!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平板是艾诺10英雄四核。还有这个按键从来没见过。
不知道按键是不是坏的,这个按键怎么测啊。谁知道啊!

淘宝上找的一样的图。

网友A:
一般是3V或5V经过不同电阻产生不同电压到按键开关,不同的电压又代表每一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3V或5V经过不同电阻产生不同电压到按键开关,不同的电压又代表每一个功能。

掉的是开关机按钮,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呀!

网友A:
看这个轻触开关中间是接信号的,第1 3脚是共同用接地,
一般测开关的1 3脚对2脚没有阻值的,按下开关是几欧左右,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轻触开关中间是接信号的,第1 3脚是共同用接地,
一般测开关的1 3脚对2脚没有阻值的,按下开关是几 ...

知道这个第一脚应该接什么吗。

网友B:
  特别情况

    楼主可以自行diy 不要想得太复杂 了

   我曾经diy用锡丝小点。然后用胶水 贴在了 iphone4s 搞了两个iphon4s一个是 开关的开关点  另一个是音量键的点。。因为也是少了一个小点儿。。导致按键失灵
    反正好像挺简单的。。你可以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别情况

    楼主可以自行diy 不要想得太复杂 了

大神,没明白什么意思。能帮忙说清楚点或者花个图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要有同样的板子才可以知道

网友C:
可以肯定是个0402封装的电阻;至于阻值;就不知道了;软件定义不一样分压就不一样;楼主可以测一下其他按键用的多少的;如果用的K值的话;可以试试4.7k、5.1k、6.8K;也可以用330欧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肯定是个0402封装的电阻;至于阻值;就不知道了;软件定义不一样分压就不一样;楼主可以测一下其他按键 ...

非常感谢。按钮掉了。taobao买了按钮就去试。
但是我记得当时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我好像测过这个阻值,好像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坏了还是就是0欧的,这东西有可能是0欧的电阻吗!我在网上查有的说可能是磁珠,磁珠我没见过。有可能吗!

网友:
低电平开机有可能是0欧;你可以换个330欧姆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按键键一一般都不会串磁珠的哈

网友:
这是一个下拉电阻,1k以上即可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阻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阻,串联330电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