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TOP258PN 通病,掉电!

楼主(2015-12-19):
近段时间修过一些刚过保得显示器,飞利浦和BENQ都有,故障时用一段时间掉到,测电源板无输出,打开发现都是TOP258PN,换了就好。

网友:
TOP258PN是什么?

网友:
电源模块。。。。

网友:
怎么会是这样,不可思议,,

网友:
遇到同类问题 试试

网友:
把型号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