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一期 三星S4-GT-9508进水修复

楼主(2015-12-19):
三星S4-GT-9508进水故障现象:无主摄像,不识别内存卡,没有菜单键、返回键,没有声音,能开机不充电,拨了数据线就掉电.
拆开看是没有被人修过的,
第一步先清洁,
洗完之后,只有无主摄像,不识别内存卡,其它的问题都好了.
看内存卡的图纸

U405第4脚有电压,没输出,怀疑芯片问题,拆下来一看下面脚都腐蚀了一个

刮干净补好锡,装上芯片,供电有了

插上内存卡,认了,结果是这样的,不能读取内存卡,只是检测到插入了内存卡

再看看,原来有一个EN信号没过来,查了一下是这个R929开路了,图纸上写的NC,但是实际还是有这个元件的,随便找了个好的电阻装上

搞定,虽然是1G的卡

内存卡好了,再看摄像头

其它三路供电都正常,就这一路不正常,电压是由这个芯片供电的,又是有输入没输出

拆下来一看,四个脚都腐蚀了

刮了补好

芯片上也是这样黑黑的

刮了补锡,没钢网,直接用的镊子粘的点浆做的珠

焊上去,哈哈看多饱满,测试的时候输出的这个电容,表笔上去的一瞬间2.6V,然后马上变1V,每次都是这样的

电容取下来,都黑了,直接不要它了.

试机OK
这20天在实地没白学

网友:
牛逼啊!这都能修机了

网友A:
这来来去去都是腐蚀啊

网友:
装逼,月弟弟,兴奋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来来去去都是腐蚀啊

进水两年多,扔那里没修过,听说我来实地了,就寄过来的.这种封装直接是看不到腐蚀的,还好芯片没坏,要换芯片就麻烦了

网友:
实地学生就是不一般!修的很给力!

网友:
理论与手工都是肛肛的

网友:
给力,手机维修的多发点,给你加分

网友:
好厉害,图纸分析到位,观察仔细,手工很好,手机上的小元件就是靠手工够硬才行,牛逼!

网友:
进水腐蚀的机器真心不好修,楼主在迅维学的挺不错的

网友:
学了就马上用上了 ,厉害

网友:
强大牛B的朋騒,,,,学费回来十分之一了,

网友:
到实地学过的真不是盖的

网友:
修的不错,分析的很好,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很少见手机的维修贴。。。望再接再力 让我们外行见识见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厉害,有一个大师出现。

网友:
进水手机修的不错啊 再接再厉

网友:
确实很强,不得不服!

网友:
现炒现卖 理论联系实践 是提升技术最快的方法

网友:
手机啥都不会啊我

网友:
修手机图纸资料很重要哦,没有的话真是无从下手。

网友:
牛B,还是学的好哦

网友B:
这普通的手机应该没有黑胶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普通的手机应该没有黑胶了哦。

没有黑胶,这种是透明的,芯片下面都有小芯片,算一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黑胶,这种是透明的,芯片下面都有小芯片,算一个模块

那就比苹果好多了啊。

网友:
实地学习这么厉害,20天就这么牛

网友:
全是腐馈,芯片没坏算是幸运啊!佩服楼主的细心与技术。

网友:
实地就是好,改天我也修炼修炼去

网友:
修笔记本的都得带上修手机了,不然混不下去了

网友:
看着图纸修!感觉就像修笔记本一样的!好爽

网友:
楼主我手里有一个进水手机,红米note4G版,刷完板子就都正常了啊,快半年了,拿来叫我看看,插上充电器直接100电亮,拔掉还是100,掉电也很快,什么毛病啊?给个思路啊,

网友D:
真的学习到了,楼主修进水机的思路真的很清晰,像我只会修修95系列按键导致卡机重启和接口乱七八糟的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学习到了,楼主修进水机的思路真的很清晰,像我只会修修95系列按键导致卡机重启和接口乱七八糟的小问题

有时间来实地学习学习,我现在还是小白

网友:
不粗,勇于折腾,所以进水机器都不原修锕

网友:
不错不错,都是可塑之才

网友:
看起来蛮好的

网友:
星w899 华为c8812 苹果4 中兴v880 诺基亚5130 三星P1000

网友:
很细心,手工也不错!

网友(2016-01-22):
手机维修贴不多见,楼主多发贴哦,不过楼主确实在实地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
原来是【迅维】的实地培训学学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