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断脚焊接2分钟搞定!

楼主(2015-12-19):
今天收到了买的锡浆。突然想起有个AMD的CPU断了个脚,想试试能不能接上!没想到接的太顺利了!

在断针地方涂点吸浆,用镊子镊住断针对上。老铁轻轻一碰,OK了。

念雪 -2 没图瞎说的怎么办
nihaojiaqi -2
354042539 -1

网友:
以前我同事有接过,我倒是没试过,给你加分

网友A:
用锡浆是关键吗,,,,普通焊锡也一样,,

网友:
边上的比较好焊接,平时用的焊锡丝就行。

网友:
这个手工是关键 ……

网友:
锡浆感觉比锡珠要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锡浆是关键吗,,,,普通焊锡也一样,,

我技术差,普通焊锡试过几次,难度太高!锡浆涂好后就碰一下就固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技术差,普通焊锡试过几次,难度太高!锡浆涂好后就碰一下就固定了!

先给那点上锡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给那点上锡不是一样的吗

我上锡试过。不好焊。用锡浆不需要碰到焊点的,只要在边上一碰就固定了!

网友:
我去 还搞这个 你门要逆天么

网友:
边上的没什么难度,如果是中间的,我直接开风枪480度,不过不能死吹,在另一个CPU上移一个针,镊子夹住,放下去,有点接触就好,然后放点免洗的助焊剂,水的那种,再一吹,自动归位,很漂亮

网友:
没用过 看上去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
断的多就不好接了,接这个手一定要稳

网友:
又学了一招,改天有空试试。

网友:
锡浆还没用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助焊剂是个好东西

网友:
你可以找个针管的头子把断脚放进去一焊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需要手工好

网友:
鍚漿用來接腳我沒試過

网友C:
高手,动手能力够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