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示波器测得两个波形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12-19):
笔记本示波器测得两个波形有什么不同,直接上图

网友A:
频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
那个是软件频率计,是不准的!

网友:
应该以上面的硬件频率计为准!

网友:
测电压的时候还要看这个频率吗我的怎么不显示  浦沅  DS1102

网友:
频率不一样 电压就会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不一样的

浦沅的1102怎么调出来大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浦沅的1102怎么调出来大虾

天意版主不是都告诉你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意版主不是都告诉你了么!

你看他说的回复,只是表示了哪里不一样,但是那个地方怎么调出来让他显示

网友:
只能看出频率不一样

网友:
普源的显示,找到测量哪一项选择就可以调整出来了

网友:
波波好啊,我喜欢

网友:
请教大虾,我的时间测量  和频率测量都调出来了,我测得待机3.3和待机5V电感前端有波形,但是Freq频率测量它不显示,测下管控制级有显示为什么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他说的回复,只是表示了哪里不一样,但是那个地方怎么调出来让他显示

早说着图不是你的就完了嘛!在时间测量哪里,还有一个电压测量,也可以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