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示波器秒杀不鼓包的电容

楼主(2015-12-19):
通电灯闪,修过液晶都知道是电容问题多,拆机一看,没鼓包的,失望了。高压板没发现短路,装上再通电,指示灯亮了,开关受控制,证明主板基本是好的。此时没有插屏线,不会是屏short了吧。做维修差不多10年了,按经验,还是电源问题多,功率不足,带不起负载。少走弯路,直接示波器测电压,结果,你们懂的。没啥技术的,10分钟就完工了。只是想给没有示波器修电源板的朋友参考下,近来也发现了不少没有鼓包就失容电容,联想的特别多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呀,维修也方便

网友A:
结果是5V电容引起滤波不良,纹波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5V电容引起滤波不良,纹波太大

5v还是25V啊,我看楼主拆的是25v的

网友:
应该把电容的生产厂家也给照出相片来啊,光看容量和耐压????

网友:
没鼓包的,没示波器还真不好下手,比如老款神舟的那些固态电容失效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还是25V啊,我看楼主拆的是25v的

别看电容,看他示波器上面显示的,调的每格1V,刚好5格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只能是对电容通杀了,毕竟电源板的电容电真的没几个。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起来就是快啊

网友C:
示波器来修显示器,大才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来修显示器,大才小用

要看是什么故障啦,而且示波器才千百快,不是什么高大上设备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呀

网友:
看不懂那玩意

网友:
示波器加分,示波器我只用来测量笔记本裂波电容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只能一个个拆下来量  好麻烦

网友:
鸟枪换炮了!用炮打蚊子!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减少经验,没有示波器就要用时间来积经验,所以示波器更快

网友:
示波器真的是个好东西  修什么都可以用

网友:
举一反三,充分利用资源,是个好思路,以后修显示器也试试!

网友:
好经验呀!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牛逼,波波都用上了

网友:
按理说电压还是有跳变的一般5V电容问题较多,12V的至少屏还会闪闪

网友:
示波器 ,作用还试挺大的啊。

网友:
上示波器才是硬道理

网友:
有示波器 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还是25V啊,我看楼主拆的是25v的

25V是能耐压25V的电容  当前电压是5V!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 买一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来修显示器,大才小用

示波器便宜呀

网友:
过去看贴子,有人用示波器修不触发的显示器,驱动板供电1.8V只有1.77V,如果没有示波器,这个电压我就当他正常了,结果用示波器能查出问题。让我羡慕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