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 航嘉宽幅王2代电源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5-12-19):
大家好,小弟是新来的,有点麻烦的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啊,我的电源航嘉宽幅王2代 额定350W的电源 以前一直稳定的使用,大概一个月前,我自己拆开清理灰,I清理完以后再装回去,就能不开机了。起初我以为是内存等别的硬件问题,没太在意电源,然后各种拆装,搞了半天,好使了,,后来我经常要拆装显卡,总要关掉插排电源,慢慢的我发现了问题,只要我的插排断电了,再通电,启动电脑,电源就启不来,总是空转一两下,然后要试N次,隔一会就试,不一定哪下就启动了,然后只要我正常关机,不给插排断电,怎样启动电脑都没问题,而且开脑运行两天也很稳定,但是只要插排断电了,,再通电就总是启不来,要试N次才能成功,只要成功了,不断插排的电,就随便用,用一个月也很稳定,也不死机蓝屏,我试着换一个电源试验,就很正常,用这个电源就会这样,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这个电源也用了很久了,坏了我也不在乎,只是小弟是一个电脑爱好者,遇到问题就想把它搞明白,我也拆开了电源,没发现电容有损坏,也看不出来什么毛病,请问各位大哥,帮小弟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啊,帮小弟解开心结,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测各项输出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各项输出有无短路!

谢谢大哥回贴,我是菜鸟,不会检查啊

网友:
问题出在5VSB电路......

网友:
楼主还是交给专业的吧,修电源有危险....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启动电路。不过不懂修的话别碰啊,小心电到。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回贴啊 请问一下电源出了这种问题,我继续使用的话,会不会损坏其他电脑硬件啊 尤其是硬盘啊,会不会弄坏啊?

网友B:
怎么办啊 谁来救救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办啊 谁来救救我啊

5v待机出问题了,电源什么不奇葩的问题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v待机出问题了,电源什么不奇葩的问题都有的。

那请问这种毛病,电源我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对我的硬盘和其他硬件有损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抓紧换电源,有可能损坏主板...........

没修好你敢用?我修好的电源直接各挂灯泡做负载测试,再上机跑3D几次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这种毛病,电源我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对我的硬盘和其他硬件有损失吗?

5V待机电容首先换,最好电容全部换新的,日化~红宝石的不错,全部换完应该不用10元成本吧。
    你描述的十有八九待机5V的电容怀孕了~~~但是只要插排断电了,,再通电就总是启不来,要试N次才能成功,只要成功了,不断插排的电,就随便用,用一个月也很稳定,也不死机蓝屏,我试着换一个电源试验,就很正常

网友:
启动电阻虚焊

网友:
请问,那要怎么弄?

网友:
电源一直通电,辅助电源+5V的两个滤波电容最容易坏。

网友:
怎么办啊,谁来帮帮我啊

网友:
10uf加速电容的容量不足的。

网友:
我听不明白啊,哪位高手留个QQ啊,帮帮小弟啊/我现在用的提心掉胆的,害怕对硬盘有损伤。

网友:
你可以先看看两个最大的高压电容容量还够不够。
接着可以看看+5VSB滤波电容,直接换了更好。

网友:
我想问的是,这样的电源会不会损伤硬件啊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一个新的电源吧。不懂修电源是很危险的。

网友:
找个有经验的维修人员帮你,多看一些书籍,不要盲目操作,连启动电阻都不知道,怎么修电影。还是换一个电源吧。弄不好把主板烧了,就不合算了。

网友:
做好了吗?可以用了吗?

网友:
两个5vsb电容换掉,芯片电源脚电容换掉

网友:
一般不会对电脑主板有损伤,最多是无输出。建议你找专业的维修人员修吧,电源这东西有危险的,小心电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