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大面积进水的联想Y485

楼主(2015-12-23):
             地点:北京百脑汇
             时间:昨天下午

             机器:联想Y485        版号:LA-8641P

             故障:进水,上电到0.06掉电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的Y485,是个进水机器,一说进水我就头疼没因为前两天的那个联想的Y460今天又返回来了。唉进水的机器后面问题很多啊。
        拆机一看*脏话*,大面积进水了这是,插上可调之后电流上到0.06A,又马上掉到0A,之后又马上到0.06A又掉下来。

         一看是仁宝代工的,迅速对公共点打值,果然没错,对地短路了。 看来点火回路还算称职啊。打开图纸发现b+去的地方都有隔离点,哈哈太好了,马上挨个断开隔离点,首先断开3,5v的隔离点在打值无果,,,,,当断到显卡供电的时候即PJ801 突然公共点对地正常了。
              看来问题就是在这里了,首先把这8个电容全部拆了,在打值哎呦这么好不短了。挨个测电容测到第一个发现电容坏了,
  在测其他电容军正常。
            吧电容焊好隔离点补上,上电,待机0.00,测公共点电压出来了19v,点火成功了。
     但是没有3V5V ,找到供电芯片PU401测其开启发现没有开启,开启是由B+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之后作为开启的。
        在主板上找到这个两个电阻发现电阻PR411的两端均无电压,仔细观察电阻发现腐蚀了 ,拆了之后看到焊盘烧没了,在料版上找到499K的电阻,换上,在飞线,待机出来了。        但是电流待机0.24A摸EC烫,不是吧,这可是KB9012靠这个可别坏了。
          拆下之后待机0.12A还是不对啊,对3V 电感打值57.有点低啊,于是逐个排除后级。等断到这的时候 突然3v对地变成            果断拆了网卡,装上EC,待机是0.09A,我曹,不管它了看看能不能开机吧,
        按下开关电流到0.14左右掉了。掉到0.01。以为好了,装上U,开机,电流眼看着上去了,跑到0.54不动了而且2秒掉了,掉到0.01A,切不能再次触发,因为是AMD的芯片组,测待机条件吧,按下开关之后EC有跳变通知桥,那EC就是好的了,直接测桥的待机,当测到1.1v的时候,发现第一次不开机待机为0.09的时候有1.1V 当按下开关之后1.1v马上没了,切掉到0.01之后1.1V也是没有,看来就是这的问题了。为什么开机之后就没有了呢,直接奔1,1的转换管去。打值发现转换管的S对地短路。

我曹,难道桥也挂了??????????

              上BGA吧桥拆下,在打值,1.1对地正常,定了新桥换上和网卡。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完美亮机!由于同行催的紧开机没有拍照。直接拿走了,装机都是同行拿走装的。

               这板子修的。进水的就是问题多啊!记得给我加分啊朋友们!

                                                               原创:lvjingang

网友A:
图片太多了,也不优化一下,打开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多了,也不优化一下,打开半天

呵呵好吧,这就去删几个没用的

网友:
      楼主是真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B:
进水机子就是麻烦,楼主成本不低啊,

网友C:
金刚实地出来直接进入高手行列,修机思路扛扛的,修得很利索,方法思路很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子就是麻烦,楼主成本不低啊,

是呀,差点好定了KB90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金刚实地出来直接进入高手行列,修机思路扛扛的,修得很利索,方法思路很明确。

呵呵那有啊,是你过奖了,我要学的还有很多距离高手还有一段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有啊,是你过奖了,我要学的还有很多距离高手还有一段距离

没分加了,稍后有分时会帮你加上。确实值得一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分加了,稍后有分时会帮你加上。确实值得一赞

好的那先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金刚实地出来直接进入高手行列,修机思路扛扛的,修得很利索,方法思路很明确。

迅维学完在迅维表演,师出同门,自成一系,当然游刃有余。

网友:
一波几拆在修机呀,楼主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学完在迅维表演,师出同门,自成一系,当然游刃有余。

以前的头像看惯了,老想念你以前的头像了。

网友:
为什么这帖没附件而显示附件已获取收益的?

网友:
哇哦 一般碰到这样的 我这地方都不修了的

网友:
嗯,进水的机器就是这样啊,有的看到真多是不想修啊啊

网友:
不装EC 也可上电吗

网友:
楼主太牛了啊  这都能修出来 要是我肯定得通知客户换板子了  佩服佩服

网友:
这机子貌似进水不多呀楼主 呵呵

网友:
不错啊,还挺复杂的啊

网友:
这个故障很多,思路很好分析很好理解。

网友:
楼主真厉害,佩服实在是猛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都得清理干净 上次有个台式主板就是 大面积进水 好了没几天就回来了 很讨厌的

网友:
修的很精彩 支持

网友:
进水的机子,好修的好修,不好修的修得头大,就是怕不稳定

网友:
牛!这机子都能修出来,理论非常扎实啊

网友:
大面积进水啊,,看着就不想搞了,楼主大才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维修思路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这一番维修费的功夫不少啊!不过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进水机不打算回复进水机起 难得休修修#

网友:
楼主真的牛,真的仔细,还我可能没那么的耐心

网友F:
如果是我就直接叫换板了
lvjingang
如果换班,那技术永远不会有突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就直接叫换板了
如果换班,那技术永远不会有突破

网友:
有些进水机难修啊

网友:
修机靠的就是清晰的思路和判断,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下。

网友:
大面积进水还敢先通电呀

网友:
有点难度,楼主蛮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