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有待机0.011 不触发

楼主(2015-12-20):
一台X201I 开始故障为触发掉电,之后不触发!拆机发现网上说的几个通病的地方C373 C374 R415 都被换过。然后测25V升压,15V升压都正常。就想着换个TB试试。。。换完TB刚开始还能触发,但仍然是触发掉电之后就不触发。放到第二天继续修。但是第二天就不能再触发了,把原来的TB换回问题仍旧现测BIOS无供电。TB没发VCC3LAN_DRV信号开启BIOS供电。PMH也没发出VCCLAN_ON。PMH供电正常。TB供电,时钟,复位正常。58脚小于0.5V。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机器BIOS参与触发的吗??PMH要满足什么条件了才开启VCCLAN_ON。TB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开启VCC3LAN_DRV

网友:
我这也是一样,触发亮机后掉电在就不触发了。。

网友:
主板带回来用表量了量  没有修。第二天带去  接电好了。怪板。修了几天没有好 带来带去就好了。用了两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