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教内存条插电脑点不亮。怎么测试哪个芯片或者贴片坏了,或pcb哪里短路!

楼主(2015-12-20):
不会只有用表测量吧!

网友:
刷个SPD试试   就那么几个元器件  一般时候不考虑版层短路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内存是不是好的  内存是好的 你接下来查主板几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跟内存  再测各个电感的电压

网友:
金手指擦过了吗,然后在改下SPD试下

网友:
一般刷spd,短路好测的,根据接口定义从vcc一排滑过去,哪个响就是哪里不对,颗粒问题比较麻烦